[求助] MOS开关问题

楼主(2015-11-26):
导通电阻

导通电阻

MOS开关

MOS开关

仿真这个mos开关,想得到导通电阻随输入电压变化的马鞍曲线,
用parametric分析,扫描P管的宽W,得到图一的曲线。请教各位,要想得到理想的马鞍曲线该如何调整?

网友:
导通电阻在低电压区比较大, 说明NMOS的导通电阻太大, 应该增加NMOS的W.
要得到马鞍形的曲线, 可以用这种方法, 导通0V时只有NMOS导通, 导通VDD时只有PMOS导通, 只要使这量个电阻接近相等就可以产生马鞍形的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高人指点。我的测试电路好像是错的,我把右端接地了,左端输入0~1v,相当于测单边的导通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