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latency差异导致output delay违背的问题

楼主(2015-11-26):
在icc中,function下有一条路径是这样约束的:set_output_delay -max 7 -clock ClkX [get_ports X_PAD]其中ClkX为在RTL中例化的一个buffer的输出,而在cts的约束中,ClkX定义为一个时种树的起点。
文字很难表达清楚,我下面画图在最下面。

现在问题是,做完cts后,有一条从ClkX的tree上寄存器到X_PAD的路径setup违背,我看了一下报告,
主要是因为工具计算这个寄存器的clk latency与约束中ClkX的latency不一致导致的,寄存器的clk latency
为实际的clk tree的latency(下图中B点),而ClkX的latency就按时种树起点位置计算的latency(下图中A点),
这样从latency上timing就差了2个ns。

                                        |-------buffer
                     |----buffer----|-------buffer
                     |                  |-------buffer
ClkX(A点)---|
                       |-------buffer
                     |----buffer----|-------buffer
                                        |-------buffer(B点

请教一下大家,在icc中这种情况怎么能让工具正确计算output delay约束中ClkX的latency呢?

网友:
对于这种output delay引起的违例,icc的计算方法本身是没问题的。
至于能不能接受这个违例,那得和做前端的商量了。比如他说板子上的clk端也有一个差不多大的delay,那就没问题。

网友:
约束中写的set_clock_latency没有什么作用,在生成clock tree的时候,工具会自己决定做多长,在sdc中我一般是把该约束删除掉,(source latency还是要保留的),另外你的时钟周期是多大,可以问问前端,看看是否可以更改这个output_delay?

网友:
这个可以问下设计,X_PAD 是否需要那么大的output delya 可否改?

网友:
寄存器上的clock latency就应该从root 到clk之间的delay

楼主:
当时这个约束是按时钟周期的30%来定的,从上面各位的回复来看,看来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修改约束,把output delay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