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分频后的输出精度,能否比输入参考时钟的精度高?

楼主(2015-11-26):
目前项目遇到一个问题,就是SYNCE输出参考时钟精度太差,达到40PPM以上,现在需要确定是否SERDES CDR的时钟精度有问题【SERDES RX】?还是PLL分频后的精度有问题,但是PLL相关技术人员说,PLL的分频输出,不会改变输入时钟精度。
本人对PLL这块了解不多,求助各位大牛

网友:
锁相环就是跟踪参考输入的,参考源差的话,锁相环改善不了精度。

网友:
40ppm已经很好了。 CDR可以tolerant一部分Freq Offset,肯定不止40ppm

网友:
我觉楼主提了一个含糊的问题,时钟精度40ppm是指的什么
晶振通常是用ppm来标的,来表示频率稳定度,一般也是几十ppm,这应该理解为平均频率与标称频率的偏差
对于pll 的输出clk来说,通常用jitter 和 phasenoise 来衡量,这是短时间的,或者是关心其频谱的
对于serdes来说,低频jitter一般是不关心的,需要关心特定带宽内的jitter
最后再回到标题的问题上,pll是锁定输入参考时钟,
如果要说长期的频率稳定度,那么pll输出最多也就和输入一样
如果要说jitter,那就不一定了,应为pll是一个低通系统,如果参考输入有许多高频噪声,会被滤除,但是pll也会引入自己的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CDR还是要考虑频偏的。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5000ppm的ssc都能track,还在乎几十ppm的频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看CDR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