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ient noise 设置

楼主(2015-11-26):
求助transient noise 设置选项解释

网友:
Can you give some detail information about your question?

网友(2016-01-07):
太宽泛啊

网友A(2016-04-05):
Noise Fmax:用来确定仿真精度,即1/Noise Fmax。 eg: Noise Fmax = 25G 此时step = 2ps
Noise Fmin: 我直接等于1/Stop Time。eg: Noise Fmin = 10k 此时Stop Time = 100u
Noise Seed: 任意。eg : Noise Seed = 1111
Multiple Runs:不用勾
其它默认

如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2020-08-20):
step指?这个1/fmin设定的stop time跟tran仿真run的Stop time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不相等以哪个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ise Fmax:用来确定仿真精度,即1/Noise Fmax。 eg: Noise Fmax = 25G 此时step = 2ps
Noise Fmin: 我直 ...

step指?这个1/fmin设定的stop time跟tran仿真run的Stop time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不相等以哪个为准

网友(2020-12-24):
引用 网友A:
Noise Fmax:用来确定仿真精度,即1/Noise Fmax。 eg: Noise Fmax = 25G 此时step = 2ps
Noise Fmin: 我直 ...

请问结果哪里看?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A:
Noise Fmax:用来确定仿真精度,即1/Noise Fmax。 eg: Noise Fmax = 25G 此时step = 2ps
Noise Fmin: 我直 ...

25G对应的周期不应该是40p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