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参数问题

楼主(2015-11-26):
S参数的定义是说一个n端口网络,在所有端口都匹配下,测得的电压波(=功率波开平方)的增益或反射系数。也就是说,一个n端口的S参数是固定的。

然而一个晶体管的datasheet给的S参数,是在晶体管的输入、输出端接50Ω阻抗下测得的S参数,这时的S参数并不是晶体管(这个二端口网络)的S参数,因为前后接50Ω的端口并没有匹配。这个S参数其实是一个电路(晶体管前后接50Ω)的S参数。

那么,如何用仿真软件(ADS、Cadence IC)得到晶体管(这个二端网络)的S参数呢?

网友:
首先S参数不是所有端口都匹配的情况下测得的。比如S21是指除1端口以外,其余端口都接匹配负载(一般是50欧姆),但是1端口不接负载而是接输入,由1端口入射的信号到达2端口的传输值。这个值可以是功率的比值也可以是幅值的比值,这个你要根据具体软件的规定来看(不过一般都是功率比值)。如果你用ADS仿真的话有专门用于计算S参数的端口,叫50欧姆Term。它既是端口,在计算的时候又能自动帮你完成上述匹配操作,从而求得各端口S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S仿真管子S参数的时候不会自动匹配,因为我改变源阻抗,或负载阻抗的值,对S11、S22、S21、S12都有影响。所以ADS仿真管子的S参数是在当前源、负载阻抗下的S参数,并不是管子这个二端网络的S参数。

网友:
本来S参数就是在源和负载是某一确定值的时候计算出来的(只是我们一般都规定为50欧姆),对于某一相同的器件,不同的源和负载的阻抗就会对应不同的S参数,建议你去看下广义S参数的定义,当各个端口阻抗不相同的时候,软件会按照广义S参数去求解。你自己想嘛,对于一个50欧姆微带线,如果源也是50欧姆当然能传输很好,如果源是300欧姆,那微带线的反射和透射都会不一样。比如反射系数T=(300-50)/(300+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S参数的定义是对一个n端口网络定义的,要求端口匹配,书上都这么写的。。不是定义在接一定端口阻抗的n端口网络。你去看看S参数的内容,从来没提到50欧姆这个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1的 反射系数不是S11,在端口2匹配的时候,端口1 的反射系数才等于s11.

网友:
第一,我说反射系数只是想说清楚为什么各个端口的端口阻抗不一样的时候计算得到的S11和S21不一样,S11=20log(|T|)*sqrt(Zl/Zs),所以,不是你说的匹配的时候T等于S11,而是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相等的时候T等于S11.
第二,我专门关注过各种书上对S参数具体的计算,很多计算结果是对的但是计算方法就是错的。正确的计算方法一定要充分理解S参数所表达的意思,特别是当遇到Zs不等于Zl的时候普通的S参数定义已经失效了,必须按照广义S参数定义计算出来的S参数才和ADS里的计算结果一致。举个例子,Zs=100,Zl=100 中间如果接一个R=50欧姆的电阻,这时S11是多少呢?计算S11先让2端口接负载100欧姆电阻,为什么接100欧姆电阻呢?因为我们计算的是Zl=100时的S参数,如果Zl等于其他值我们就接其他的电阻。这样的话在1端口看到的输入阻抗就是Zin=50+100,反射系数T=(Zin-Zs)/(Zin+Zs)=0.2, 而S11=20*log(0.2)*1=-13.9794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你看这是仿真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有个疑问,S11的定义是2端口匹配的条件下,1端口的反射电压波除以入射电压波,但是你在8楼的电路,2端口并不匹配(2端口向输入端看到的阻抗是150欧,向输出端看到的阻抗是100欧),那这样就不满足S11定义的条件了,这样能算S11吗?

我并没有说你那个是错的,只是这里不理解。

网友:
你可以换一种理解方式,不用考虑入射反射这种MW的内容。

对于一个二端口网络,Y参数和Z参数显然是固定的,Z参数也是固定的但重要的是Z参数需要一个”归一化阻抗“ Z0。这几个参数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但对于S参数必须同时定义一个归一化阻抗。你所说的"各端口匹配”,等价于“负载(源)阻抗 = 归一化阻抗”。

网友:
你的错误在于没有理解“匹配”。传输线匹配与共轭匹配完全是两码事,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上面犯错。

传输线匹配必须有归一化阻抗(特征阻抗)Z0的概念,如果负载阻抗等于特征阻抗,那么就说是(传输线)匹配的。

共轭匹配,一是不管有没有传输,二是必须是源阻抗与负载阻抗相比是否共轭(如果都是纯实数,共轭则相等)。
特征阻抗是Z0的一条传输线,并不意味它的输入或者输出阻抗是Z0。

回复  dick_chen
谢谢。
我有个疑问,S11的定义是2端口匹配的条件下,1端口的反射电压波除以入射电压波,但是你在8楼的电路,2端口并不匹配(2端口向输入端看到的阻抗是150欧,向输出端看到的阻抗是100欧),那这样就不满足S11定义的条件了,这样能算S11吗?

我并没有说你那个是错的,只是这里不理解。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二端口网络端口1和2处的特征阻抗分别是Z01和Z02,那么要测这个二端网络的S参数,只需要给它接上内阻等于Z01的源 和 阻抗为Z02的负载去测量S参数就行了?这就叫S参数要求的传输线匹配?

网友:
端口匹配的意思并不是说端口的阻抗和它自己看到的输入阻抗相等。端口匹配的意思其实就是端口自己匹配一个等于自己的特性阻抗的电阻。因为在研究微波电路传输特性时,我们要首先定义各个端口自己本身的特性阻抗是多少,因为你使用的端口特性不同,对于同一个电路,他的S参数就是不同的。体现在实际中就是你可以在1端口接一个100欧姆的同轴线2端口接一个50欧姆的同轴线去测一个10欧姆的电阻的S参数。端口匹配的意思是让100欧姆和50欧姆的同轴线根据需要匹配,因为在测S11的时候,我们需要把2端口匹配负载,2端口是一个50欧姆的同轴线,那就是在它终端接一个50欧姆的电阻。不然你的同轴线怎么办?不能让它悬空吧。因此,在8楼的电路图里,你可以直接把2端口换成一个100欧姆的电阻接地。这样电路只有一个端口了。你可以直接计算S11,你会发现计算结果跟有2端口时的S11是一样的。

网友:
of course!
Z01和Z02完全可以你自己选择,不同的Z01/02对应不同的s参数

回复  totowo

   你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二端口网络端口1和2处的特征阻抗分别是Z01和Z02,那么要测这个二端网络的S参数,只需要给它接上内阻等于Z01的源 和 阻抗为Z02的负载去测量S参数就行了?这就叫S参数要求的传输线匹配?
引用 楼主:

网友(2025-01-06):
dick_chen牛逼,对s参数理解透彻,也是我太水了

网友:
hyperlynx PoC S参数怎么仿真,设置步骤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