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仿真晶体管的小信号参数问题

楼主(2015-11-26):
内容用点多,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看看的。我想用cadence仿真得到晶体管的小信号参数(如小信号电流增益、小信号输入阻抗、小信号跨导等),采用这种思路:
晶体管的小信号参数其实就是Z矩阵、Y矩阵、H矩阵里面的一些值,例如小信号电流增益就是H21,小信号输入阻抗就是Z11。而n端口网络的Z矩阵、Y矩阵、H矩阵是可以用n端口网络的S矩阵来转换的,所以我只需要得到晶体管的S参数即可。

于是,我在cadence里面用管子搭了一个理想的放大器(非常大的RF chock电感和DC block电容,前后端口阻抗设为50欧),再进行sp仿真。仿真完后查看sp仿真结果中的Z矩阵,Y矩阵,H矩阵得到了我要的小信号参数,对比datasheet给的值,完全一致。说明我的思路是对的。

但是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我给管子前后接50欧姆阻抗仿真得到的s参数并不是管子这个二端口网络的s参数,因为s参数要求所有端口匹配,50欧姆的端口阻抗明显不匹配。所以这个s参数肯定不能直接当成晶体管的s参数去做矩阵变换,但结果cadence的 s参数(50欧姆阻抗+晶体管)仿真得到的Z矩阵,Y矩阵,H矩阵又是正确的。为什么?

后来我又把电路的端口阻抗改成其他很极端的值(如源阻抗2欧,负载阻抗150欧),用sp仿真得到的s参数当然有很大变换,然而这种情况下的Z矩阵,Y矩阵,H矩阵又是和50欧姆下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就怀疑cadence是不是先把晶体管电路(端口接50欧姆的晶体管)的s参数转换成晶体管(前后匹配的二端网络)的s参数,再用这个s参数转换成的Z矩阵,Y矩阵,H矩阵。所以不同端口阻抗下得到的不同s参数都能转换成相同的Z矩阵,Y矩阵,H矩阵。

网友(2017-05-06):
请问咋解决

网友(2022-05-06):
电流增益用cadence怎么仿真嘛

网友(2023-03-14):
您好,我采用了和您类似的仿真方法,但是在仿真晶体管Z参数和Y参数矩阵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您。当晶体管输入输出阻抗匹配后进行仿真,我只能画出S参数和H参数的曲线图,而无法画出Z参数和Y参数的曲线图,请问您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呢?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