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两端频率状况不一样,低频比较好,高频很差?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5-11-26):
最近有空在一块万能板上搭了一个VCO,Clapps结构,有源器件用的100MHz@30dB 增益 的JFET,噪声为1.2。VCO的频率范围为50到70MHz左右的样子。频率低端波形相位及幅度比较稳定,但是到频率一调高60、70相位及幅度就恶化了。整了一天,毫无进展,过程包括:1)用可调电容(包括固定陶瓷电容)换掉电调变容二极管,状态还是一样
2)将板上插件换成贴片电容电阻状况也是没变
3)偏置电感值做了微调,也没效果
别外振荡电感是我绕的线圈电感,一般来说,高频比低频Q值高,但是电路效果正好相反,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