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楼主(2015-11-26):
先谢过路过的各位大神!做了一个离散时间的4阶1位Sigma-delta ADC,就是传统结构:
设计时是按照采样频率80MHz设计的,前后仿均通过,但流片后测试时发现时钟频率确提不上去,只能测到20MHz采样时钟,20MHz采样频率的测试结果如下:  40MHz时就已经没有正常功能了噪底特别高:

80MHz当然就更不行了,想请问一下大家觉得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PCB数字模拟电源地都是分开的已经很注意了,现在就是找不到原因不知可能是电路没做好还是PCB还有什么地方没考虑到,还望各位能不吝赐教,感谢感谢!

楼主:
测试时发现噪底随着采样率提高而提高,1~2MHz的采样率噪底很低的,到了40MHz以上就高到特别严重完全淹没信号

网友:
后防跑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后仿跑是可以到80MHz的采样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80MHz 后防 snr 多好?  你的mesh 各级的系数在后防有没有变?变的话会影响数字补偿

楼主:
80MHz的后仿大概有70dB的SNR,各级系数的值是通过全差分运放跨接开关电容的容值决定的,这个比例应该相对挺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前防多少dB啊?

楼主:
回复 7# vdslafe 我仿的后仿跟前仿结果相差不多的,前仿就是噪底稍低一点,snr约72dB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把mesh  第一级和一二级单独测试看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我现在发现前两级没测好可能是时钟源不够好的原因,接到逻辑分析仪上时的采样有问题,现在换了好的时钟源可以测出80MHz。但是数字部分综合时写的负载能力不够,导致从PAD出来的波形就很差,最终波形暂时还是没结果。

网友(2018-10-25):
我这边刚给的要求,从来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