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chipscope 波形问题!!!新人求助

楼主(2015-11-26):
我根据按照书上例程自己构建PROJIECT产生一个单通道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
直接用书上的资料代码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是漏了哪步吗?求大神指教!!!基本上配置都一模一样,除了芯片型号不一样。

附上verilog:

module dds_1(mclk, sine, cosine
);
  input mclk;
  output [11 : 0] sine;
  output [11 : 0] cosine;

  reg                   we = 0;
  reg      [25:0]       data = 0;

  reg      [25:0]       data1 = 0;
  reg      [12:0]       cnt = 0;

  always @(posedge mclk)
  begin
     cnt  <=   cnt  + 1;

  if(cnt[12] == 1)

  begin

     data1 <= 1342177;

  end

  else

  begin

     data1 <= 2684354;

  end
  end

  always @(posedge mclk)
  begin
     data <= data1;
     if(data == data1)

     we <= 0;

  else

     we <= 1;
  end

dds_11 inst_dds_11 (
  .clk(mclk), // input clk
  .we(we), // input we
  .data(data), // input [25 : 0] data
  .cosine(cosine), // output [11 : 0] cosine
  .sine(sine) // output [11 : 0] sine
);

endmodule

网友:
数据格式在ChipScope里设置为有符号数

网友:
你的chipscope怎么跟我的不一样呢,很好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晓得了,哎,一直没用过这个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果然就好了~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