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设置dont touch

楼主(2015-11-27):
现在想用FPGA做TDC方面的研究。读了一些论文,别人用CycloneII可以做。但是其中关键一点是要用primitive cell来做carry chain,但是这个primitive 会被Quatus综合优化掉。又差资料,说是用第三方综合工具可以实现。

请问synplify可以实现么?如何实现?

楼主:
如果不能的话,什么样的FPGA和工具组合能做呢

网友:
把不希望被优化掉的逻辑做一些与其他相关信号有关联的运算,运算结果送至端口之类的~

楼主:
多谢回答。但是这个在TDC里可能行不通,因为在TDC应用里逻辑上就是一串buf和Inverter,中间不能插入其他逻辑,插入逻辑延时就没法用了。而TDC的原理正是运用门延时。

我在想能不能自己给synplify_pro综合出的网表做ECO,不过最终还是要经过Quaturs 处理才能下载到器件里,不知道Quartus会不会还是把ECO结果优化掉。有人有相关经验么。

网友:
注释synthesis keep或直接例化WYSIWYG器件。

楼主:
我尝试了一下 synthesis keep,能保留LE cell,但逻辑不是carry chain。google了一下,都说用WYSIWYG做的,可是我是新手,这方面的资料好像也很难找。请问哪里能找到WYSIWYG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