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DR设置了。不是所有时钟线都加倍

楼主(2015-11-27):
如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NDR文件如下:
define_routing_rule 2X_Width_Spacing -widths {M2 0.4 M3 0.4 M4 0.4} -spacings {M2 0.4 M3 0.4 M4 0.4}
set_net_routing_rule -rule 2X_Width_Spacing {clk}
set_net_routing_layer_constraint -min_layer_name M1 -max_layer_name M4 {clk}

网友:
看看是不是sink 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是初学者,sink net指的是什么呢? 节点上的线? 不知道如何查看sink net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而言,sink cell 指的是 reg、MEM、IP、BLK 等,而 NDR 一般不会设置到 sink cell 的 clk 上,举个例子:A为一个CLK_BUF, B 为一个CLK_INV,C为reg, A的output 连接到 B的input, 此 net 为 a, B 的output 连接到 C 的 clk pin, 此net 为 b. 这里,C就是 sink cell, 到达 C的 clk pin 的 net b 就不是 NDR 的;而 net a 是 NDR的。所以,你看看你觉得没有NDR  的 net 是不是连接到 reg clk pin 上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哈。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如何让sink cell的net也加倍呢?-use_default_routing_for_sinks1这句话加在设置后面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不让sink net的宽度加倍,这样会对congestion带来一些不利。   use_default_routing_for_sinks 1是说针对sinks使用默认的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  谢谢哈, 我那个命令就是默认不让sink加粗呗。我再查查资料 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