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9V 电源电压,1GHz ,R2R比较器求助

楼主(2015-11-27):
如题,须要在28nm工艺下使用0.9V的管子设计一个比较器,1GHz ,R2R,感觉非常棘手,普通的差分对电流管无法饱和,想请教各位,指条明路。

网友:
R2R input or output? Regenerative Comparator.  比较器都是R2R outpu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R2R INPUT

网友:
In ISSCC 2015 there is a SAR ADC with R2R input comparator for low-frequency applications. You can have a look at that.

网友:
    0.9V  vcc  1GHZ rail-to-rail comparator ?

28nm device vth= ??

网友(2016-01-10):
回复 楼主:

解决了么?我也在用28nm做R2R的比较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啊?我也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C:

  google find

CN102692945B Rail to rail comparator for asymmetric bias voltage structure applied to Flash ADC

some paper

integrated transceiver design visible light Comm system

28NM
在 28nm 下模拟设计须要考虑那些?
integrated transceiver design visible light Comm system _28nm.pdf (6.2 MB , 下载次数: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