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如何增大GBW

楼主(2015-11-27):
这几天在设计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GBW太小指标是在负载电容为2pF时,GBW达到200M,增益大于60dB,电源电压为3.3V。以下是我的一个设计过程:(先用电压偏置验证,之后会换成电流偏置)

(1)
gm1=2*pi*Cload*GBW=3mS,若Vgs-Vt=0.2V,那么Id1=300uA;

(2)
设共模输入电压为1.6V,M1的阈值电压约为1V(考虑体效应),那么M11漏端电压为2.8V;

(3)
设Vb5=2.4V,那么可以根据电流的大小确定M11的尺寸;

(4)
设共模输出电压为1.6V,那么依次分配Vds5=0.6V,Vds3=1V,Vds7=1V,Vds9=0.7V。继续设Id9=50uA,Vb3=2.4V,Vb2=1.4V,Vb4=0.9V,Vb1=1.5V,这样就可以依次设计出M5~M10的宽长比,同时M1和M2的宽长比也确定了。

仿真结果gm1=2m,GBW=80M,Gain=80dB。可见GBW远远小于200M,所以我想请教如下几个问题:

(1)
要达到200M,还可以进行哪些改善(增大电流除外)?

(2)
如果换成共源共栅加基本共源放大构成的两级放大,要达到相同的指标,总电流是否会增大很多?

(3)
设计中M11的宽长比达到了335/0.5,感觉不太合理,因此整个电路中MOS管最大的宽长比应该小于多少比较合适?

(4)
以上设计方法是否存在问题呢?

谢谢各位!

网友:
使用负电容做GBW extension

网友:
减小GM级和输出级L

网友:
第二步计算???

网友(2016-04-26):
请问你设计时候的最后一级管子的尺寸和前面非线性环的尺寸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最后一级管子的尺寸是怎么确定的   悬浮电流源是怎么样保证输出级的工作状态的

网友(2022-04-06):
想请教一下折叠式共源共栅放大器晶体管的尺寸怎么确定?

网友:
负载电容确定的情况下,那么只能改变gm1来实现了,增加gm1

网友(2023-06-29):
请问楼主的电路图式参考的哪里的

网友:
静态电流调高点,带宽会好很多

网友(2024-03-26):
请教一下,共源共栅结构的晶体管尺寸怎么确定,先确定了共源再定共栅么?不知道共栅的确定应该考虑一些什么因素或者该用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