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言问题

楼主(2015-11-27):
想要对 bin 信号进行直方图统计,用RAM实现可能过于复杂,定义数组索引实现

reg [7:0] bin_array[127: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bin_valid==1)
          bin_array[bin][7:0] <= bin_array[bin][7:0] + 1;
end

这样可以吗? 用SIGNALTAPII 采样 bin_array[][7:0]全是0,信号是红色的,为什么会这样?

采样

采样

网友:
bin_array[][7:0]没给初值,你给个初值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2#说的对,没有对这个寄存器组初始化啊 ,如下:reg [7:0] arrary [15: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arrary[0][7:0]<=8'd0;
      arrary[1][7:0]<=8'd0;
      .
      .

arrary[15][7:0]<=8'd0;
   end
  else begin
     arrary[bin][7:0]<=
arrary[bin][7:0]+1;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