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的替代软件

楼主(2015-11-27):
大家好,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目前跟着导师在做模拟IC的项目,但是实验室没有位置,而我必须使用cadence,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所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替代cadence的,能够安装在笔记本上面,我只需要电路仿真即可,不需要版图的仿真,谢谢!

网友:
去下一个VirutalBox虚拟机软件,在里面装一个Linux操作系统,然后再把在论坛里面找到的Cadence icfb5141版本装进去,最后再找个PDK,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对电脑的性能要求不是很大吗?我担心我的电脑跑不起来

网友:
Cadence
composer 只有linux
只能使用 vmware 方式
linux

我使用过
atom
X86 1.6Ghz
cpu
1g dram xp os

慢慢的还能画图

但是
要跑spice 请使用 windows 版本 hspice

如果纯电路

layout

windows os下类似软件

Tanner EDA
tspice

Sedit

Ledit => layout

网友:
看你做什么方向了。HSPICE能仿一般的模拟电路。如果你有工艺库的ads模型,用ads也可以,但这些软件都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其实让你老板开个远程登录让你能远程访问服务器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用之前老版本的orcad就可以完成画图仿真。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种:如果你们的PDK有ADS版本,那你可以用ADS来做
第二种:装虚拟机VMware,然后装个Ubuntu或者CentOs的系统,再装一下Cadence的软件以及pdk就行了

网友(2017-07-18):
多谢大家共享,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