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11-27):
最近在做一个检测装置,初步接触FPGA,在前任设计师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可以说零基础开始,可是以前的东西都是可以运行的,但是更换了ddr2就不能使用了,前后ddr2用的都是micron的MT47H64M16不过一个是hr一个是NF,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如何修改

网友:
看看片子型号的速度等级是一样的吗,有18E7,25E和3三种,速度分别为1066,800和667。另外两种封装稍有不同,建议具体看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