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电感仿真

楼主(2015-11-27):
在Cadence里画好电感的版图后,为了DRC密度考虑dummy金属层需要一起导入到HFSS仿真么?还是只要把电感部分导入HFSS仿真就可以?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哈,电感周围的墙的用处是什么?起到隔离外面信号的作用么?如果是的话原理是什么?

网友(2016-04-28):
看你的工作频率 如果和dummy耦合大的话 那就要一起仿 但是一起仿的话 不知道要跑多久 边上的墙没懂 你可以贴张图么

网友(2020-11-07):
没仿过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