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uck芯片流片回来振荡器频率随输入电压变化严重

楼主(2015-11-27):
工艺:CSMC-bipolar工艺,内部集成NPN功率管,设计最大电流4A。
流片回来大部分没有开关功能(难道是内部OSC没工作?)

其中有一片搭上buck外围貌似有功能,输出电压能稳定在目标值(5V)左右(不过带载只有2A),但是测试SW波形发现频率随输入电压变化非常严重,输入7V~15V电压对应40kHz~200kHz,按电路设计来说,OSC的电源是经过内部regulator稳压的,不应该随输入电压变化。

欢迎讨论。

另外,问一个bipolar工艺的衬底接地问题,是要尽可能的让衬底和地多接触,还是少接也可以?没有latch-up风险所以感觉接不接貌似都没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哎,求经验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电容、电感的问题?

网友:
电流大,多做点pickup,省得改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感是在外部的功率电感,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电容
(buck里用的OSC一般都是电容+比较器,没有电感,莫非你想的是集成的LC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没经验,第一版里本应该多bonding些信号来测,然而并没有
不懂pickup是指什么?

网友:
抱歉,看错了,没注意是振荡器频率。一开始想的电容、电感随外加电压、频率改变而变化剧烈。。。应该和这个没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