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e-emphasis实现?

楼主(2015-11-27):
看到一个论文里一个Pre-emphasis实现电路,

输出由三部分组成,而三部分的波形分别为第二个图,想问一下只听过节点电流可以求和,节点电压怎么处理的????最终怎么输出第一个图里面的波形的啊谢谢

网友:
电阻负载的输出连一起就是电流求和。

网友:
电压幅度相加减即可。假设pre-cursor,main-cursor,post-cursor3个path的系数是0.2,06,-0.2,那么tx出来的信号幅度就是(0.2+0.6-0.2)Vpp,通过adaptive tx pre-emphasis的系数就可以得到不同幅度的波形。你把1,3的信号幅度定位0~1V,然后你再把1,2,3三个波形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到跟paper中类似的tx outp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什么样的电路结构可以实现电压相加减啊 ??,不会是把三个输出端连一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我现在想要电压相加减,而不是电流啊,怎么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接一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加减后就是在电阻上表现为电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在一起,三个不同的电压怎么输出?又不是节点电流求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这样说后面必须要带负载电阻喽

网友:
回复 网友C:

voltage mode tx接一起,current mode tx可以控制电流,接负载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好复杂,表示看不懂,您在哪截得图,可以说说嘛,我具体看看原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也是学生?

网友:
几个CML电路输出相连共享一对负载电阻,就实现输出电压相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源负载也有等效电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s管栅漏接在一起当电阻用

网友(2016-01-03):
去看看TAMU的Samuel Palermo的High Speed IO课件,VM Driver的TXPE如何实现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