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进行monte carlo分析得到的mpp0文件解读

楼主(2015-11-27):
看了hspice的用户手册后,依旧觉得不是很理解。按照用户手册的说法,2.5%和97.5%所对应的mean表示如果数据落在(2.882e-09, 2.927e-09)时,此时对应着95%的可信度。但是mean不是表示平均数的意思吗?对于2.5%那一栏,mean不是应该表示2.5%之前所有数的平均值?同样的,对于2.5%以及97.5%后面跟着的median....以及kurtosis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quantiles的数据来说,同样的Q01。。。Q99表征的是对于2.5%和97.5%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
    求指导~谢谢~

网友(2017-08-11):
hspice进行monte carlo分析得到的mpp0文件解读

网友(2020-06-03):
如何解读 mpp0 ?

网友(2021-09-27):
kurtosis是峰态系数,另一个对应英文是peakedness。
表征概率密度分布曲线在平均值处峰值高低的特征数。直观看来,峰度反映了峰部的尖度。样本的峰度是和正态分布相比较而言统计量,如果峰度大于3,峰的形状比较尖,比正态分布峰要陡峭。反之亦然。
楼主另一行的skewness指左右偏度系数。

网友(2022-06-02):
有懂的吗,求指点

网友(2024-09-06):
想请问各位大佬在进行Monte Carlo仿真时,Hspice2019版本会生成.mpp0文件,但是Hspice2022/2023的版本则没有,想知道有什么方法或者设置产生.mpp0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