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疑问

楼主(2015-11-27):
大家好,在阅读UVM实战时,遇到一个问题,在driver类中的new函数定义如下

`uvm_component_utils(my_drive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new的参数为什么是(string name = "my_driver",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啊?driver的不是有agent实例化的吗?为啥是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只是类的定义,你看实例化的地方,这些参数都是会给进去的,就跟verilog一样,module定义的时候输入也不会给出,例化的时候才知道到底应该接什么

网友:
这个是默认值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应该先看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