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功放源牵引

楼主(2015-11-28):
本人在做一个宽带E的类功放,负载牵引没有问题有PA_WORKSHOP上的教程(用portadapter),但是要做源牵引怎么做,还是用Portadapter?具体设置有什么地方不一样?求教

楼主:
自己顶,就是说如何设置source pull
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把portAdaptor倒过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仿真了下的却是可以倒过来用的,但是只能仿真输出功率的等高线,如何仿真效率的等高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smith图上的coutour也没多大参考意义,用直角坐标看看最优效率的阻抗值就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好像用portadapter倒过来用,输入端设置的Pin和测试的Pin不一样,不知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倒过来用怎么不对呀,你帮我看看好吗?http://bbs.eetop.cn/thread-5862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