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

楼主(2015-11-28):
怎样用小信号模型解出Ids/Iin和Il/Iin啊。请各位大神赐教啊!谢谢了

楼主:
还有Rlc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Rlc的计算可以参考allen一书的104页,增加输出电阻的电流源设计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我知道了。谢谢了。但是这个图是怎么画出来的,Ids/Iin怎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