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ter importdata填完了ok时报错???

楼主(2015-11-28):
encouter importdata填完了ok时报这个错??什么意思

最佳答案

网友: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报的错是说没有定义变量vars(lib_wc_libs), 而在你的 view_definition 中 create_library_set 时是需要用到这个变量的,只需要在你下面打开的这个文件的前面定义这个变量即可,同理,下面的另外三个 library 的变量应该也没有定义到。一般而言,vars(lib_wc_libs) 这个变量,指代的是你的 design 中用到的 IP、MEM、stdCell、IO 等的 .lib 文件,当然,只是 wc 这个 corner 下对应的 lib ~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但是我直接运行初始化的脚本不会报错啊
importdata这些框里填的内容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