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MA请教下

楼主(2015-11-28):
DMA 块数据传输指的就是普通传输吗,刚接触DMA不太了解,希望有人指教下

网友(2017-11-06):
DMA是总线上的主设备,传输存放地址和读取地址,传输数据长度提前配置,从设备发起传输请求后,DMA自动完成传输,在传输过程中cpu总线释放,可以去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2018-03-03):
DMA一定是要和主控器牵涉上关系的,不需要主控器去主动搬移,又能够直接把数据传输至主控器能访问的存储器内,叫做DMA。。。。说的直白点,DMA过程就像快递员,你在外地买了个东西,不需要你亲自去外地把东西带回来,你该吃吃该喝喝,快递员会不远万里帮你把货送上门,你只管在门口收货就行了。。。。

网友(2020-06-24):
DMA就是脱离CPU来处理PCIe之类的通信协议,由DMA控制器完成通信过程,不会被处理器的软件打断,效率很高

网友(2020-12-06):
建议拿一个具体使用的DMA的手册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些基本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