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瞬态仿真上电问题

楼主(2015-11-28):
加入启动电路后上电仿真输出有波动,求解释?怎样解决?
如果不加启动电路,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仿瞬态上电时,电路输出电压与dc仿真时输出电压不同,是为什么呢?求赐教

网友:
1,仿环路稳定性
2,顺态时间是否足够长啊

网友:
應是不穩定吧 !!!

网友:
应该是启动电路的问题,看看启动电路是不是反复开启和关断,如果是,重新设计,保证其确实关断

网友:
环路稳定
还有启动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隙的环路稳定性怎么仿真啊?我仿真运放PM>60,启动电路不放就可以上电成功(如图)
但是仿真出来电压比dc仿真出来电压要大,dc仿真是1.68V,这个瞬态上电快到1.25V了,是电路有问题吗?
还是必须加启动电路,加了启动电路就跟问题里的图一样

网友:
稳定性用stb仿真,你这电路就是启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上电电路是一定要的, 可以去掉上电电路排查是不是它的问题。 并且看起来有点像是simulation time step设置的不是很细引起的, 你有设置 time step  么?

网友(2016-07-22):
可以把仿真时间加长一点试试?感觉后面基准电压有可能会有一个跳变(值从1.2V跳到1.7V左右)

网友(2023-08-20):
虽然这个帖子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了,但是想给后面看到这个贴子的人一些回复……首先,DC电压在1.68V对于最普通的不可变电压的电路来讲是不正确的,在这个状态下仿真tran是不是也是不正确的呢?然后,听起来确实是启动电路的问题,有一种作者用的是反相器启动电路的感觉()。最后,启动电路问题真多啊!!!感觉很多带隙奇奇怪怪的问题都是启动电路不对造成的

网友(2025-08-15):
最近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不是bg本身的问题,而是电源地的问题,难搞哎,以前地都是当成0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