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综合问题

楼主(2015-11-28):
module datapath( ctrl, constant, data, vcnz, rst_n, clk);

input [25:0] ctrl;
input [15:0] constant;
input [15:0] data;
input rst_n,clk;
output reg [3:0] vcnz;
wire [3:0] DA = ctrl[25:22];
wire [3:0] AA = ctrl[21:18];
wire [3:0] BA = ctrl[17:14];
wire MB = ctrl[13];
wire [3:0] FS = ctrl[12:9];
wire [2:0] SS = ctrl[8:6];
wire [3:0] SA = ctrl[5:2];
wire MD = ctrl[1];
wire RW = ctrl[0];
reg [15:0] A_data;
reg [15:0] B_data;
reg [15:0] B_Mux_out;
reg [15:0] shifter_out;
reg [16:0] func_out;
reg [15:0] D_data;
reg [15:0] R0,R1,R2,R3,R4,R5,R6,R7,R8,R9,R10,R11,R12,R13,R14,R15;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 0)

begin

R0=16'b0000000000000000;

R1=16'b0000000000000000;

R2=16'b0000000000000000;

R3=16'b0000000000000000;

R4=16'b0000000000000000;

R5=16'b0000000000000000;

R6=16'b0000000000000000;

R7=16'b0000000000000000;

R8=16'b0000000000000000;

R9=16'b0000000000000000;

R10=16'b0000000000000000;

R11=16'b0000000000000000;

R12=16'b0000000000000000;

R13=16'b0000000000000000;

R14=16'b0000000000000000;

R15=16'b0000000000000000;

end

else

begin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AA)

4'b0000:A_data = R0;

4'b0001:A_data = R1;

4'b0010:A_data = R2;

4'b0011:A_data = R3;

4'b0100:A_data = R4;

4'b0101:A_data = R5;

4'b0110:A_data = R6;

4'b0111:A_data = R7;

4'b1000:A_data = R8;

4'b1001:A_data = R9;

4'b1010:A_data = R10;

4'b1011:A_data = R11;

4'b1100:A_data = R12;

4'b1101:A_data = R13;

4'b1110:A_data = R14;

4'b1111:A_data = R15;

default:;

endcase

case(BA)

4'b0000:B_data = R0;

4'b0001:B_data = R1;

4'b0010:B_data = R2;

4'b0011:B_data = R3;

4'b0100:B_data = R4;

4'b0101:B_data = R5;

4'b0110:B_data = R6;

4'b0111:B_data = R7;

4'b1000:B_data = R8;

4'b1001:B_data = R9;

4'b1010:B_data = R10;

4'b1011:B_data = R11;

4'b1100:B_data = R12;

4'b1101:B_data = R13;

4'b1110:B_data = R14;

4'b1111:B_data = R15;

default:;

endcase

if(RW == 1)

begin

case(DA)

4'b0000:R0 = D_data;

4'b0001:R1 = D_data;

4'b0010:R2 = D_data;

4'b0011:R3 = D_data;

4'b0100:R4 = D_data;

4'b0101:R5 = D_data;

4'b0110:R6 = D_data;

4'b0111:R7 = D_data;

4'b1000:R8 = D_data;

4'b1001:R9 = D_data;

4'b1010:R10 = D_data;

4'b1011:R11 = D_data;

4'b1100:R12 = D_data;

4'b1101:R13 = D_data;

4'b1110:R14 = D_data;

4'b1111:R15 = D_data;

default:;

endcase

end

else

begin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MB)

1'b1:B_Mux_out = constant;

1'b0:B_Mux_out = B_data;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SA != 0)

begin

case(SS)

3'b000:
shifter_out = B_Mux_out >>SA;

3'b001:
shifter_out = B_Mux_out <<SA;

3'b010:     shifter_out = B_Mux_out >>SA|B_Mux_out <<(5'd16-SA);

3'b011:     shifter_out = B_Mux_out <<SA|B_Mux_out >>(5'd16-SA);

3'b100:
shifter_out = B_Mux_out >>>SA;

default:;

endcase

end

else begin

shifter_out = B_Mux_out;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vcnz = 0;

case(FS)

4'b0000:func_out = A_data;

4'b0001:func_out = A_data + 1;

4'b0010:func_out = A_data + shifter_out;

4'b0011:func_out = A_data + shifter_out + 1;

4'b0100:func_out = A_data + ~shifter_out;

4'b0101:func_out = A_data + ~shifter_out + 1;

4'b0110:func_out = A_data - 1;

4'b0111:func_out = A_data;

4'b1000:func_out = A_data&shifter_out;

4'b1001:func_out = A_data|shifter_out;

4'b1010:func_out = A_data^shifter_out;

4'b1011:func_out = ~A_data;

4'b1100:func_out = shifter_out;

default:;

endcase

vcnz[2] = func_out[16];

vcnz[1] = func_out[15]==1'b1 ? 1'b1 : 1'b0;

vcnz[0] = func_out[15:0]==16'b0 ? 1'b1 : 1'b0;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MD)

1:D_data = data;

0:D_data = func_out[15:0];

default:;

endcase
end

endmodule

上边是代码
是一个datapath
综合的时候提示

DEFAULT branch of CASE statement cannot be reached.

Warning:  /users/course/2015F/cs4125/dsd31/hw4/datapath2.v:54: Net R14[0] or a directly connected net may be driven by more than one process or block. (ELAB-405)

Error:  /users/course/2015F/cs4125/dsd31/hw4/datapath2.v:54: Net 'R0[15]' or a directly connected net is driven by more than one source, and not all drivers are three-state. (ELAB-366)

对于定义的所有的寄存器都有报错
还有出现这种东西

Statistics for case statements in always block at line 125 in file
        '/users/course/2015F/cs4125/dsd31/hw4/datapath2.v'
===============================================
|           Line           |  full/ parallel  |
===============================================
|           127            |    auto/auto     |
===============================================

不确定是不是正常的

新手求大神指教,在线等,急

网友:
你这代码写得也太随意了。。。。
只说一点:你的R0在复位的always块里面赋值了一遍,然后case(DA)里面又赋值了一遍,这就造成了多驱动的错误。

网友:
这代码,
楼上正解

楼主:
OK,已经解决了,新人第一次写,谢谢两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