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理论知识求助:关于CPPLL中PFD的输出脉冲分析

楼主(2015-11-29):
lz是本科生,最近在学习PLL的理论知识,关于CPPLL有一点不太明白:Razavi的analog design的书上说(Chapter 15.3 Nonideal Effects in PLLs),当PLL在锁定的时候,PFD的QA和QB也会产生两个很狭窄并且重合的脉冲,然后RF Microelectronics一书中则是没有指出这个问题,直接给出了两个脉冲存在延时差的失配情况。想求助大家问一下,为什么在锁定的时候,PFD还会有脉冲输出呢(我理解PFD就是一个组合电路)?而且为啥是完全重合?谢谢!

网友:
减小CP死区

网友:
很窄的脉冲是PFD延时导致,按书上的结构约4个门的延时。但这个脉冲是否能开启后面的CP开关?若不能开启,则CP存在死区(Ip=0 CP无增益,环路不锁定),需要人为的加大这个脉冲宽度以保证后面的CP开关充分打开(消除了死区)。完全重叠的脉冲是因为输入信号相位差为0,而且PFD检测该两个输入信号的链路也完全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再研究一下 这两天往后又看了一部分,基本上理解了,按照PFD的逻辑,两个信号的上升沿到来的时候就会立刻都输出高电平,要等一个与门的延时和D触发器的reset路径的延时,才能把输出复位,所以会有那个窄脉冲。如果两个脉冲到来的时间不同,假设脉宽不相等,Vcontrol就会有电平增加/减小的积累,其中一个信号的相位会有静态的offset,迫使两个脉冲宽度相等,实现锁定。
    关于死区的问题,我再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