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哪些办法可以修复setup violation?

楼主(2015-11-29):
如题,本人初学者,一头雾水。还请各位大牛提点,谢谢。

网友:
up/down cell size      change Vt  insert buffer  increase period 通常就这么几种 要具体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change Vt 是指改变工作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ell 的类型 high vth low vt mediu vt 等  vt指阈值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谢谢。

网友:
看你有多少自由度。

网友:
二楼说的都是从 data path 的角度上去考虑的,其实还可以从 clk 的角度考虑,比如将 launch reg 的 clk 前提,或者将 capture reg 的 clk 后推 ~ 当然这里面牵涉到 cts 时对 tree 长度的人为调整 ~ 初学者还是以调整 data path 为主吧~

网友:
看你是在什么阶段吧,如果还在pr阶段,可以设path group ,可以设 setup margin 让工具修

如果已经完成route  一般是size_cell  , insert buffer (可以解决trans过大)
也可以split fanout(可以解决output load cap)
换Low Vth cell
还可以用useful skew在时钟端修

网友:
有人知道 为什么 delay  -- LVT< SVT < HVT 吗? 是因为 降低 vt, 使得 MOS 提前翻转吗?除了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阈值电压低了,管子开启自然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错,vt 小,的确开启快,开启快就可以使输出也更快的相应,从而 delay 减小了。但,这种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LVT cell 的沟道参杂浓度比 HVT 高,这就导致 R 会更小,delay=kRC, 所以 delay 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