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位电压可选电路

楼主(2015-11-29):
最近被分配我设计一个低压复位电路。重点是要低压复位电压可选,时间很急。请问论坛上的兄弟们,这种电路怎么设计,有没有相关的参考资料供我参考一下?  万分感谢大家

网友:
具体描述功能

楼主:
低压复位电压2.5, 3, 3.5, 4V,实际可选 。 上电复位电压不是特别讲究,请问有什么思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压复位电压可通过数字寄存器选择,上电复位电压暂时不是特别有要求。请问有什么好一点的思路啊

网友:
通过bandgap分出你需要的电位,然后通过时序开关控制你所要的复位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对带隙基准的线性调整率要求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多高?
   0。1%?还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