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ynposys DC中的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5-11-29):
问题如下:
模块的输出都是D触发器的Q端,现在模块a->b->级连,
需要约束模块b的input和output 的delay
set $min_clk_to_q  0.9
set $max_clk_to_q  1.5
约束input_delay:
set_input_delay $max_clk_to_q
这个好理解,最恶劣的情况。
set_output_delay [expr 10-$min_clk_to_q]
10指的是时钟的周期
这个约束感觉有点奇怪,因为如果这样约束就要求所有的outport都要在0.9ns内完成数据的输出,
但0.9ns是最好的情况,对于大多数的DFF都是不能满足的,难道我的理解有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output delay设置那么大干嘛,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不确定,设置周期的40%左右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教程里面设置的:我感觉不太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一般设置40%的根据是什么呢,我看教材上说的是可以有20%的余量,请问这个余量是怎么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