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这种封装底座哪里可以买到,或者类似的可以引出多管脚的封装底座,谢谢!

楼主(2015-11-29):
(图片)

网友:
陶封开窗?好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哪里可以买到,大概多少钱啊?片子需要引出的管脚有点多哎,以前的TO封装不够用

网友:
管脚的信号要求高么?用COB不行么?搞那么贵的浪费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  可能后期要考虑100M左右的信号,先要测一下线性度,现在在找封装,裸片没法测,那这种可以从哪边买呢?谢谢!

网友:
一般的封测厂都可以,但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做。

网友:
都是通用陶瓷外壳,中电13、中电55所封装事业部可以联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