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nm的金属电流密度是多少?

楼主(2015-11-29):
请问谁知道TSMC65nm工艺中金属电流密度,或者是谁TSMC65nm的工艺手册,麻烦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2018-07-10):
你最后知道了吗?我也想知道,谢谢回复

网友:
推推推推推

网友A:
M1: 1.5mA/um;
Mx: 1.9mA/um;
My: 4.5mA/um;
Mz: 8.1mA/um;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A:
M1: 1.5mA/um;
Mx: 1.9mA/um;
My: 4.5mA/um;

请问这个数据是从哪个文件里找到的?

网友(2023-09-22):
180nm工艺是在logic design rule中找到的,文件名T018LODR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