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下面的AC仿真与SP仿真的区别

楼主(2015-11-30):
ac仿真下面的增益Av与sp仿真下的S21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接的负载不同然后导致的结果?

网友:
这个问题好深奥

网友:
围观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A:
你这似乎再问“牛顿第二定律和相对论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666666666

网友B(2021-07-28):
sp得全称叫什么呀?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B:
sp得全称叫什么呀?

S-parameter

网友(2023-03-14):
引用 网友A:
你这似乎再问“牛顿第二定律和相对论的区别”。。。

您好,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如下:
我想解决的问题:S21与ac仿真的增益是否一致?
我的目前研究进展:

S21的仿真结果与ac的仿真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S21的计算方式是:端口2的归一化传输电压波/端口1的归一化入射电压波,有反射的意思在里面,而ac的计算方式是通过分压来计算出增益,无反射的意思在里面。在低频中基本无反射,所以用ac去仿真,其实S参数也可以兼顾低频,就是比较麻烦,大家一般不这样去看;而高频中有反射的存在,所以需用S参数来仿真,这样更加准确。
如果按照以上理解方式,在低频(1~10Hz)仿真时,S21应与ac仿真得到的增益相等,但是仿真后发现还是不一样。这就说明了cadence这个软件S参数的计算方式不涉及到频率,虽然在低频,但计算方式还是按照反射的方式计算的。只有在理论中S21的低频结果与ac的结果才相符。所以最准确的仿真方式是低频中用ac仿真,高频中用S参数仿真。
以上是我对这方面的理解,但是感觉思维还是比较乱,您能帮我看看我哪里理解的不对吗,然后介绍下您的理解吗?万分感谢!

网友(2023-07-14):
最近也有同样的疑惑,有大神来解答一下嘛

网友(2023-10-10):
有同样的问题,请教楼主有答案了吗?

网友(2023-11-10):
哪位大佬解答一下呀

网友(2024-11-20):
S21和AC电压增益并不直接相等。
S参数的定义在《微波工程》中讲过:
S参数是由端口的入射波和反射波之比定义的,每个端口的电压V可以视为入射电压和反射电压之和,写为:V=V^+ + V^-;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计算S21:
首先看2端口,在计算S21时,需要给2端口接匹配负载,实际上就是2端口的特征阻抗,这里假设是R2;接了R2后,从R2上进入端口2的入射波V2^+等于0,所以V2 = V2^-;
再看1端口,由于S11 = V1^-/V1^+; 所以1端口上的电压为:V1 = V1^- + V1^+ = (1+S11)V1^+;
现在就可以计算S21了,S21 = V2^-/V1^+ = V2/V1*(1+S11)
这里的V2/V1就是不考虑信号源内阻时AC仿真的电压增益,所以:
S21 = AC仿真电压增益*(1+反射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