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保里面输入缓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5-11-30):
我在采保电路里面用一个NMOS follower 做了一个输入缓冲器,后面跟个栅压自举的采样保持开关,现在发现每次采样的时候输入缓冲器的输出都会被影响,就像第二张图那样有个上升下降或者下降再上升的变化(用白色圆圈圈出来了),这个是什么原因?(仔细看好像是输入信号在比较接近峰值时变化比较严重,中间值附近的采样就不会有太大影响)
求做过缓冲器或者采保的大神指点!

网友(2017-03-01):
楼主解决了吗?我觉得只是由于非线性决定的。

网友:
针对这个问题,我也是最近上手仿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非线性的问题,比如阈值电压会受到Vsb的作用,导致偏离,那么Vout就不会很好的跟随。
楼主这是几年前的问题,请问后来有解决吗?
解决的思路是怎样的呢?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