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超小单位电容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5-11-30):
请教各位大神这篇文章中单位电容如何确定?根据噪声?mismatch?如果是前者,这篇文章只是矫正的建立时间带来的误差,,mismatch怎么办?如果后者,单位电容可以做这么小么?(没接触过20nm)请各位大神指教 2645 A 10 bit 320 MSps Low-Cost SAR ADC for IEEE 802.11ac Applications in 20 nm CMOS.pdf (2.41 MB, 下载次数: 246 )

网友:
噪声决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噪声决定的,那么他的mismatch,怎么校准,论文中是建立时间带来的误差校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你想象的那么差,而且应该不会对这种settling 精度这么敏感

网友:
我觉得他们的工艺好,不需要cal mismatch

做10-bit matching是可以的

网友(2016-08-11):
SAR ADC超小单位电容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他后面采用了DEC校正方法,有一定的容错能力

网友:
那要看是怎样的DEC了。如果是cal mismatch,当然是很厉害

如果是redundancy, 对mismatch没有影响,只对settling time有帮助

网友(2017-03-14):
回复 楼主:

   mismatch must try by process

网友(2022-07-06):
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