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

楼主(2015-11-30):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低功耗的bandgap,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很广,从1.7~5V
要求功耗极低,每路bias只能在50nA的量级
如果采用传统的start-up结构,start-up那一路会有静态功耗
高vdd下,如果把start-up那一路的电流压低,那么,低vdd下启动会有简并点
如果低vdd下简并点没有,高vdd下start-up那一路电流又会偏大

请教大家有没有不需要静态电路的start-up电路啊?

谢谢!

网友:
用por加逻辑处理单元,利用延时来产生一个pulse,启动的时候拉一下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