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烦躁,怎么样去除analogLib里元件的cdsTerm,cdsParam之类的

楼主(2015-11-30):
如图,调用analogLib里的元件,每个元件都显示这些白色的cdsTerm(**),cdsParam(**),搞的电路非常难看,看着非常烦躁!

坛子里说手动去删除,这个方法太繁琐了,毕竟每个元件、每个view都有这些东西。
还有说改CDF参数,最然知道CDF参数这东西,但是还不知道怎么改就可以让不显示那些烦人的玩意儿。

网友:
做如下操作:icfb>tools>cdf>edit>;
选中cell+BASE(不要用effective);
选择device库,在弹出的框框里选择要修改的device;
下拉滚动条到Interpreted labels information一栏,将下边 TermDisplayMode设置为not set(那几栏全修改最好啦);
》save后再添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说的,试过选中整个analogLib库和单独的某个元件比如NMOS两种方法,好像都不行

楼主(2016-01-16):
解决方法是从别人那里考一个cdslib文件夹,替换掉自己的
cdslib的目录为:**/Cadence/tools.lnx86/dfII/etc/cdslib(里面包含好几个基本库)
貌似最好拷贝之前先tar打包,然后再拷贝到自己电脑,再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