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vado2015.2 和ISE14.7

楼主(2015-11-30):
原装ise14.7的电脑,在装了Vivado2015.2后原含有RS ipcore的工程在综合时弹出XST.exe已停止工作,用ise12.4编译没有问题,装V之前ISE14.7编译也没问题。新建ipcore也会弹出XST.exe已停止工作。卸载vivado和ise后只装ise14.7未能解决。除了重装系统还有解决办法没?

网友:
我电脑转了ise13.3 ise14.7 vivado2015.3,编译都没有问题啊。vivado我还不会用,只是随便弄个fifo核测试一下,编译都是OK的。
vivado 和ise13.3在D盘,14.7在C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调用非收费ipcore也没问题,调收费的才报错,但我rs是有licnse的,提示也是full license。

网友:
我的也有同样问题,但是我是win764系统 ISE选择32位的 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兄弟的宝贵经验,我试了下开32位的ise果然能用,只有这样了,这两个软件都得用啊

网友:
用了这么多,感觉12.4是最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办法,芯片更新软件也的更啊

网友(2016-01-06):
瞅一瞅,瞅一瞅

网友(2018-01-08):
请教楼主,ISE14.7里是不是只有7.1/8.0版的rs核啊,我的licence里没有这两个版本的核的破解,仿真时提示xst.exe已经停止工作,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吧,楼主能不能给我发一份licens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