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拉扎维一篇论文中公式的理解

楼主(2015-11-30):
在失调校准阶段,S1、S2断开,S3~s6闭合,预防大级的输出与异端输入短接,组成单位增益的结构,这样C1、C2上就存储了预防大级的失调电压。其中,Vos1和Ao是预防大级的失调电压和增益,deltaQ是S5、S6向C1、C2注入电荷的失配量,C是C1C2的大小,Vosl是Latch级的失调电压。

经过校准后的残余失调电压如上图公式,我不理解第一项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除以(1+Ao)呢?

论文的名字是Design Techniques for High-speed, High-Resolution Comparators

Design Techniques for High-speed, High-Resolution.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一项为相对增益误差失调项,说白了就是由于运放不理想,增益不是无穷大所造成的失调,若果增益为无穷大,那么你的第一项就为0。我给你算一下,

由于是单位增益负反馈,所以β=1,所以就得到拉扎维的式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换结束后,S5、S6是不是断开了呢?如果没有断开的话就是这样的吧。。但我怎么感觉结束的意思是断开了呢?理解的好混乱,望大神不吝赐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再请教大神一个问题。preamp+latch结构的比较器的速度是不是主要看带宽呢?当然放大倍数也得够。。那比如说1M的输入信号,10M的采样频率,140M的时钟,12bits的ADC,这样的话,比较器的带宽大概得有多少呢?

网友(2023-07-15):
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