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先谢谢了,关于lm324的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2015-11-30):
LM324采用+ -12V供电,设计R2=R3=R4=500欧   R5=1k  R10=10k,放大倍数10倍,我输入电压是通过电流互感器得到了有效值 3ma 50hz的电流 然后采样电阻是44欧 然后差不多有效值0.13v的交流电压,软件仿真输出为直流1.3V左右,但是我实际焊电路版,输出只有0.7v 左右  达不到1.3V  ,我后来把10k电阻换成20k  放大倍数按说是20倍,可是实际输出还是0.7v  ,后来R2=R3=R4=10K  R5=20k  R10=240k 发现输出电压上升的慢了 但最后还是0.7v 不知道什么原因,运放,二极管都换过了,还是不行,请教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