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5-11-30):
本人新手一枚,刚开始做一个全加器的版图,结果进行lvs仿真出现这个错误,怎么改都不行,求大神们帮助一下,O(∩_∩)O谢谢!  NOU2W3O@NL}F2)EY]HPP1`X.png NE1{[OB~LQ8XF~[)WTT$R0K.png

网友:
从log里面看来LVS不对?没有Power的net,少了某些pin?PSUB?

网友:
沒有port 要有 PIN TEXT 在 port 點

网友:
不是pin text没在点上 就是pin text layer不对

网友:
应该是pin layer不对,你的power和ground都没有认。

网友:
看颜色应该是metal text layer不对

网友:
1. port layer 選擇不正確,是metal還是使用metal text?
2.LVS comm.file中是否將attach text等語句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