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网表问题

楼主(2015-12-01):
Hspice网表默认情况下是大小写不敏感的,请问各位如何设置hspice使其大小写敏感那?spectre中貌似有开关可以设置insensitive为yes或no来控制,Hspice中对应的命令应该是什么哪?有用过的同学请赐教啊,谢谢啦!

网友(2016-01-04):
回复 楼主:

印象中hspice没有此option

网友:
hspice 没有此option
另外,很奇怪为啥要区分大小写?

网友(2021-03-02):
摘自HSPICE?User Guide: Basic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P67 J-2014.0

Case Sensitivity
Where net, instance, parameter, and measure names, and any other name
labels for downstream tools, require case sensitivity, HSPICE provides a
mechanism to enable case-sensitive simulation. (Case insensitivity is
unaffected for HSPICE keywords, commands, and options.) To invoke case
sensitivity, on the HSPICE command-line enter:
-case 1
For example, HSPICE reads a netlist with case sensitivity when you enter:
%hspice -case 1 -i design.sp -o design.lis
Case-sensitivity applies for the following instances:
■ Parameter Names
■ Node Names
■ Instance Names
■ Model Names
■ Subcircuit Names
■ Data Names
■ Measure Names
■ File Names and Paths (enabled by default)
■ Library Entry N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