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PSR后仿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01):
bandgap的前仿PSR没有任何问题,后仿的结果如图所示,低频的那个尖是由于什么造成的呢?
先谢过大家!

网友:
-120dB 是10的-6次方,可能仿真不是很准了吧。试试提高精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原因了,是layout那边的一条走线不是很理想造成的。多谢回复。

    对于您说的-120dB不准确是因为觉得达不到-120dB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仿仿mismatch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