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NA管子尺寸选择?

楼主(2015-12-01):
请问大神们,做LNA首先怎么确定管子尺寸呢?假如第一级是一个共栅组态的,用外部理想器件把它偏置好,改变W/L查看NFmin,找出最合适的值吗?

网友:
池保勇书上的有个方法,好多论文呢也在用此方法,你可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指的他的哪本书啊?CMOS 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吗?我一直在看这个,没有发现比较好的方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8.5.8小节,等高线设计,这一章 你不是看过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啊!我没仔细研究,下面好好看一下,多谢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书是浓缩了多本书的精华,虽然原创性不高,但实用性还是蛮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我看 LNA这一章重点讲的源简并共源组态的,我在做输入共栅宽带的,所以没仔细研究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学生吧,发论文的话,主要是要有角度就好发,如果只是说单纯的做了一个LNA,性能肯定也只是一般。测试时候,那肯定用低损PCB,高Q高频率电感,低损SMA头等等,测出来的就会好点。如果可以的话,多做一些版本,尤其是输出匹配做好一点,那样好发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暂时没发文章计划,项目需要,先完成了再说吧,我私信你了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