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编写代码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01):
一个方波信号如图所示,在高电平期间计数

楼主:
图就是一个方波,只有一个高电平,其他都是低电平

楼主:
reg H2L_F1;
         reg H2L_F2;
         reg L2H_F1;
         reg L2H_F2;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if( !rst)
       begin
            H2L_F1 <= 1'b1;
            H2L_F2 <= 1'b1;
            L2H_F1 <= 1'b0;
            L2H_F2 <= 1'b0;
            end
         else
            begin
            H2L_F1 <= enable;
            H2L_F2 <= H2L_F1;
       L2H_F1 <= enable;
       L2H_F2 <= L2H_F1;
         end
         assign H2L_Sig = H2L_F2 & !H2L_F1;
         assign L2H_Sig =!L2H_F2 & L2H_F1;

        /////////////////

        reg [7:0]  count1;
        reg [7:0]  mycount1;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rst)
                 count1<=8'd0;
                else
                          begin
                                                 if(L2H_Sig)

                                                  count1<=count1+1'b1;

                                                 else if(H2L_Sig)
                                     mycount1<= count1;
                end
   end

这是我写得,最后mycount1赋值那边好像错了,帮我看一下

网友:
L2H_Sig 只有一个周期宽度,计数器+1之后就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如果只是高电平期间累加计数的话,就没必要检测上升沿。
if(enable)

网友:
if(enable)   count1 <= count1+1;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改成L2H_Sig作为开始计时的使能信号,用H2L_Sig作为计时结束的使能信号,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if(!rst)
count1<=0;
else if(L2H_Sig)
      count1<=0;
else if(enable)
      count1<=count1+1;
else if(H2L_Sig)
     mycount<=count;

网友:
楼主是在做按键的去抖设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不是按键消抖

网友:
H2L_F1 <= enable;
            H2L_F2 <= H2L_F1;
       L2H_F1 <= enable;
       L2H_F2 <= L2H_F1;

这段没问题吗? 都是enable?

网友:
counter变量定义你不会是写错了吧,不会定义成1位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这段他写的多余了,其实只要写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