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iode在IO作ESD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5-12-01):
在做逆向时发现在IO 的NMOS drive 的区域,NMOS管的漏端到gnd 接有N+/psub二极管,w*l=1*15,f=3。请问各位大神此二极管的意义是什么,既然有了大尺寸的驱动管和ggnmos,此diode 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NMOS的drain端和Psub之间本身就是二极管.
如果有单独的二极管, 需要看具体的版图才能分析其可能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除了寄生二极管之外的单独的二极管,如图片所示.

sch

sch

layout

layout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楼主展示的布局看来就是一般的IO布局。没有看到二极管。所以,电路图显示的二极管应该是IO cell的betlist吧。里面的二极管其实就是Boron implant 的NMOS,布局上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二极管就是NMOS的dr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