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提取出来的寄生电容有节点对gnd的同时还有节点对0的,这是重复提取吗

楼主(2015-12-01):
用calibre提取hspice格式的寄生参数,提取出来每个节点的寄生电容都有对gnd和0的电容,gnd是我的版图地pad,gnd对0也有电容,这是重复提取了吗,0又是哪里来的,是文件写的不对还是设置不对?

网友:
对0的电容是intrinsic电容, 相当于对衬底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gnd是接到衬底上的啊,提取的时候不会把衬底和gnd认成同一个电位吗

楼主:
提取出来的网表仿真功能不对,提取的宽和长都是综合后的,能按层次把网表提出来吗

网友:
在calibre extraction时候设定gnd name就可以避免net 0 这个问题。0是指衬底,有时候仿真会有些问题,尽量避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在这里设定吗,0是没有了,但是其他节点对gnd!有两个电容,只是把衬底0换成了gnd!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你电路上ground net填上去

网友D(2020-03-25):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后仿不对,

网友(2021-08-12):
这个问题有 后续嘛

网友E(2022-01-19):
引用 网友D:
楼主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后仿不对,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老哥你解决了吗。

网友D(2022-04-19):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老哥你解决了吗。

不算重复提取,需要把SUB节点命名为你的地节点,不然会默认为0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算重复提取,需要把SUB节点命名为你的地节点,不然会默认为0节点

设为GND和GND!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2023-09-13):
遇到同样的问题,头疼

网友(2024-03-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