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中 命令 characterize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5-12-01):
想问下 这个characterize命令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呢? 流程是什么呢

看ug上说:

current_design top
characterize U2
current_design B
compile

上面B是一个subdesign,U2是B在top level例化的一个instance;但是ug上又提到:Can only be used when all blocks are compiled;

想问下,既然block已经compiled的了,为什么还需要提取其周围特性,再对其compile一次呢?

网友:
帮顶,对于这个命令,同样不解

网友:
可以从顶层的timing constraint中抽取出子模块的约束

网友:
这种方法对大型设计而言可以减少运行时间。
先粗略的跑一边top design, 这样各个小模块之间的driver, load都已经有了。
characterize的过程可以将各个小模块的约束抽取出来,同时还包括了小模块的周围环境(input driver, output load...)
那么在分别优化sub module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在对top综合的时候 要不要打散呢,compile_ultra加不加选项-no_autoungroup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加也行吧!没有具体研究过这个,你可以自己拿个小电路对比一下。

网友(2016-06-18):
顶贴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