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的时钟主频最高可以到多少?

楼主(2015-12-01):
不懂ASIC啊,请问下大家,现在一般的信号处理算法ASIC化了之后时钟主频最高可以到多少啊?FPGA里面一般最高也就400-500M的样子,ASIC化了之后可以到多少啊?我最近看到华为有个光纤通信里面的用的ASIC,符号率可以达到50Gsps+,他们都是怎么做到的啊?太疑惑了

网友:
目前 ASIC 内部上 2GHz 很常见, 上 4GHz 也有。 FPGA 内部上 500MHz 就很够呛了。(GTX 是ASIC部分时钟目前在23G GTZ)

网友:
XILINX 有 100G 以太网的参考设计,不妨到官网去逛逛

楼主:
我不是说高速互联接口,我说的是DSP算法,华为那个ASIC集成了调制、解调、编译码等所有通信信号处理算法,符号率超过50G了,这个比现在ASIC的2G还要高一个量级以上啊,怎么做到的?好疑惑。

网友:
ASIC是专用IC,内部集成DSP。运行时候频率较高

楼主:
高是有多高呀?